夹瓶子柔性夹具求助

楼主(2022-04-05):
瓶子直径65mm左右但是不同的直径 pet
有业界大佬知道用什么柔性夹具,能够自适应的根据瓶子大小调节宽度,夹紧瓶子。
最好简单的。希望有模型。

补充内容 (2022-4-6 11:14):
两边夹紧,夹紧的是瓶身,瓶子是塑料的,刚性不怎么好,该怎么设计机构?

补充内容 (2022-4-6 16:44):
有一个思路:传感器检测夹具与瓶身的距离,伺服电机调节宽度。
有没有大佬有一些小型伺服电机,短距离传感器结构设计的资料?

网友:
柔触夹爪

网友:
网上随便找找符合你要求的柔性夹爪......

网友:
气囊抓手就可以,下图为卡外径的,还有卡瓶口内径的:

网友:
你只要夹紧,就不用那么复杂,两边夹紧机构各添加一排小滚轮,就能夹紧

网友:
参考现成饮料生成线的结构,

网友:
抓瓶口
瓶身不一样,瓶口都是一样大的
而且瓶口的刚性好,不容易抓变形

网友:
这个肯定有成熟机构

楼主:
有一个思路:传感器检测夹具与瓶身的距离,伺服电机调节宽度。
有没有大佬有一些小型伺服电机,短距离传感器结构设计的资料?

网友:
用夹爪气缸,夹爪上面再增加弹簧呗

楼主:
过了几天楼主找到了相关的机构
misumi.com.cn/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273.html
米思米牛逼,文件下面也有一些机构可以给大家参考。免费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