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链轮好加工吗?

楼主(2022-04-06):
这个链轮是从国外配件上拆下来的, 现在就要照这个轮子加工, 找了好多个厂家也找不到愿意加工的,第一批只有15个。 有没有推荐的有质量保障的公司, 或者有没有好的加工工艺分享一下。

网友:
量少,精度要求不高,完全可以线切。

网友:
那个凸起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活小,量少,做的烦(相对来说直径小),都没法报价了(料钱就几毛钱),没人愿意接单。
而且平面有凸起存,这是什么!
结构能改下吗,平面凸起去除,或者后续在弄上去,实在不行就只能铣凸点(就是这个凸点问题费事)。
正常工艺:下料,车,铣,滚齿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小,量少,做的烦(相对来说直径小),都没法报价了(料钱就几毛钱),没人愿意接单。
而且平面有凸起存, ...

凸点技术也没回应, 本来就是国外配件拆完照搬的, 我也反应过了。 他估计怕担责任吧, 怕改了后有什么问题。。。

网友:
CNC铣一个就行了
这个难吗

网友(点评):
难倒不难,是钱的原因

网友:
这几个凸起点比较费事

网友:
不难加工的

网友:
线切割加工,经济实惠,精度要求再高的话,可以用慢丝

网友:
楼主,你到现扬去看下左右凸点派什么用场的,修改下能降低加工成本的,
凸点先车至凸台再上加工中心铣锥台
下料,调质,车,滚齿(或线切割齿),铣锥台(或铣齿),齿惑应淬火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

网友:
可以加工 V: xch749142125

网友:
随便找个加工厂都能加工,但是你这点东西报价贵了,你觉得贵,报价便宜了,老板不愿意做,量太少了。。你出100块一个大把的人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