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种铝合金截面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2-04-06):
请教下,图片截面的铝合金是通过什么工艺加工的?折弯?还是模具直接压出来的?

网友:
磨具挤压

网友A:
这个用冲压模具可以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冲压模具可以干出来

有类似加工工艺的视频或者链接吗?想学习下,谢谢

楼主:
有类似的视频链接或者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类似的视频链接或者图片吗?

就是铝型材挤压成型的工艺啊  网上视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