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五大阶段,你是哪一级?

楼主(2022-04-06):
菜鸟
菜鸟PLC玩家主要学习电力拖动,
对应于PLC梯形图中的常开、常闭和线圈,
并且可以独立完成简单的系统设计。

资深
资深PLC玩家需熟练掌握系统脉络设计系统流程;
“起保停”控制方式,
把流程图转换成梯形图,
并且可以独立完成一般性的系统设计。

精英
精英PLC玩家首先需要具备扎实的计算机基础,
丰富的PLC资源,
熟练掌握指令功能,
其次要逐步适应单片机的程序设计思维,
并可以完成复杂的系统设计。

大神
大神PLC玩家不但要了解系统构成需要,
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控制对象合理选择扩展单元,
掌握PLC以外的自动化知识以及扩展单元使用方法。
同时也被要求有一定的实操经验
并可以完成特殊的系统设计。

超神
超神PLC玩家就是掌握了多种PLC的通信协议和通讯指令,
并且可以灵活的运用到信息交换当中。
在网络中有时候有些产品通讯协议非标准,
所以要用到自由通讯。
在这一阶段,
需要经验丰富,
接触PLC时间较长,
不但熟练各个PLC品牌特性,
还要在有些产品通讯协议非标准的情况下,
适时变通运用自由通讯。

网友A:
编程方式没有介绍。
大型PLC的程序 ,一般都是模块化处理,需要了直接调用 。
有点类似于3D绘图,调用标准件。

网友:
我们读书时大家公认的大神级就是机器里面没有系统,然后自己弄了几根线,接上去,接通断开接通断开模拟着0101...一个个输进去,最后dos、windows系统成功启动。

网友:
楼主应该说说机械设计的5大阶段,在这里说Plc那是惨不忍睹班门弄斧

网友B:
很少能做到超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少能做到超神吧!

超神是不用PLC,自己画板子。

网友:
想学习PLC,看了下,还没入门

网友C(2022-08-16):
引用 网友A:
编程方式没有介绍。
大型PLC的程序 ,一般都是模块化处理,需要了直接调用 。
有点类似于3D绘图,调用标 ...

用面向对象写plc程序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面向对象写plc程序

话说OO如何写plc程序,愿闻其详,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