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修改,剖视图不显示

楼主(2022-04-06):
这装配体是从其他模型打包过来的,
结构、零件造型和以前不一样了,尺寸变小了很多;
导致工程图A-A、B-B剖视图位置不对,
我手工把剖切位置改到正确的位置,
可是得到剖视图还是不显示,有没有简单的办法?

楼主:
知道原因了:是因为剖视图我做了裁切,裁切边界软件不能自动调整,
把裁切边界重新修改一下解决了

网友A:
有时候用一下CRTL+Q重建一下,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用一下CRTL+Q重建一下,就恢复了。

这个问题是裁切所致,很多细节SW还不能完全自动化,后期还是要手工修改,感觉有点不应该

网友:
可以的,楼主自学成才!

网友B:
重新编辑剖视线  把剖视方向  向左向右 重复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编辑剖视线  把剖视方向  向左向右 重复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不是剖切线的问题,是视图裁切边界软件不能自动,模型修改后要手工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剖切线的问题,是视图裁切边界软件不能自动,模型修改后要手工调整

是直接在装配体上改零件之后.零件图的剖视线位置变了。调整剖视线位置之后.截面图不显示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在装配体上改零件之后.零件图的剖视线位置变了。调整剖视线位置之后.截面图不显示的问题吧..

是剖视图里我做了裁剪,模型尺寸变更后要手工修改裁剪边界

网友:
好解决的,找度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