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工整理的14条照明配电箱安装禁忌

楼主(2022-04-06):
配电箱
是配电系统中的末级设备
常被用于工厂、建筑、变电所中
配电箱是重要的电气设备
在安装过程中,有很多注意事项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照明配电箱的14条安装禁忌
禁忌1
照明配电箱(板)进场未做检查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进场未做检查,往往在安装后才发现:其二层板没有专用接地螺栓,保护地线截面小,装有电器的可开启门没有用裸铜软线与金属构架可靠连接,导线与器具连接不牢固、有反圈现象,螺丝母不用镀锌件,导线线径不符合要求,没有按色标标识,没有卡片柜和电气线路图,器具布局、间隔不合理,没有设置N和PE端子排等。

措施:在加工订货时就应向厂家提出符合设计和规范标准的技术要求,请厂家做出样品,经验收合格后,再生产;在产品进场时严格按设计和规范标准要求进行检查验收,确认合格后再进行安装。

禁忌2
使用未经阻燃处理的木质材料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若在潮湿多尘场所中使用,木制的容易霉烂漏电。另外,木制的箱(板)不经过阻燃处理,容易引发火灾,是不安全的隐患。
措施:为保证安全使用,要求照明配电箱(板)不应采用可燃材料制作。即使在干燥无尘的场所,采用的木制配电箱(板)也应经阻燃处理后才能用。

禁忌3
安装不牢固
标高不符合要求
暗装时
其面板四周边缘不紧贴墙面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安装的标高不符合规定,安装不牢固,箱体不垂直,暗装时,其面板四周边缘不紧贴墙面,影响使用功能,观感不好。
措施: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照明配电板底边距地高度宜为1.8m。 照明配电箱(板)安装应牢固,安装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3mm,暗装时,配电箱四周应无空隙,面板四周边缘应紧贴墙面,箱体与建筑物、构筑物接触部位涂防腐漆。

禁忌4
线路交叉凌乱,未绑扎成束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内线路凌乱,箱内二层板紧压管口,影响导线进入箱体,若勉强挤进,时间长了导线绝缘损伤,容易造成短路。并使检修不便,影响观感。
措施:照明配电箱使用金属箱时,要做防锈防腐处理。箱内出线孔不可用电气焊开孔,要一管一孔,金属箱孔要在穿线之前将防护套装好。 线路要排列整齐,管入箱体的位置要合理布局,不要让二层板紧压管上,箱内导线应顺直盘在箱体四周,并绑扎成束整齐。

禁忌5
不设置N和PE汇流排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内不设置N和PE汇流排,无法保证线路安全运行。
措施:照明配电箱(板)内,应分别设置零线(N线)和保护地线(PE线)汇流排,零线和保护地线应在汇流排上连接,不得绞接,并应有编号。

禁忌6
装设的螺旋熔断器接线不正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装设的螺旋熔断器接线不正确,将电源线接到螺纹的端子上,这样会影响更换熔芯,而且操作不当还容易引发触电事故
措施:为保证安全,照明配电箱(板)内装设的螺旋熔断器,其电源线应接在中间触点的端子上,负荷线应接在螺纹的端子上。

禁忌7
保护线做得不到位
线径不符合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的保护线不从端子排列出,而是利用箱体构架串接,线径不按要求设,配电箱门有超安全电压的器件不设置保护地线,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措施:按照规范要求,照明配电箱(板)内应设保护地线汇流排,保护地线应在汇流排上连接。 保护地线的截面积不应小于从电源到所属电器最大引线的截面积,而且还应按有关规定选择。配电箱(板)上接地应牢固良好,并必须有防松装置。

禁忌8
闸具未标明回路名称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内的闸具不标回路名称,给使用和维修带来不便,若是误合不该合的闸,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措施:一般按规范标准要求,照明配电箱(板)门内应贴有线路系统图,而在闸具上应标明回路名称,尤其是照明配电箱 (板)内若有交流、直流或不同等级的电源,更应具有明显的标志,给使用人员和维修人员的工作带来方便。

禁忌9
电具、仪表安装不牢固不平整
间距不符合要求

后果:照明配电箱(板)内的电具、仪表安装的不牢固、不平整,间距不够,都会影响使用安全。
措施:照明配电箱(板)上电具、仪表应安装牢固、平整、整洁,间距应均匀、铜端子无松动,启闭灵活,零部件齐全。

禁忌10
导线不按色标穿线

后果:若不按色标穿线,在使用单相电路时,由于不容易辨认三相电源,就很难将负载均衡,造成严重的三相不平衡,而在使用三相设备时,由于没有色标,接线时容易将相序混接,在有的设备运行需要固定转向时,又不好把握其旋转的方向。
措施:为了保证安全和施工方便,照明配电箱(板)内的导线按规定穿入管内的干线可不分色,但线管管口至配电箱(板)总开关的一段干线回路及各用电支路应按色标要求分色,这样在使用单相回路时,就能较好地均衡其负载,而在使用三相电源时,按相序接线,从而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禁忌11
可拆卸的金属板
未与保护地线系统连接
后果:照明配电箱内的可拆卸的金属板上装配有各种的电器配件,不接保护地线,容易引发触电事故
措施:照明配电箱内的可拆卸的金属板应有可靠的接地保护,因此要求该金属板上应设置有不可拆卸的专用接地螺丝,保护地线应与其有效连接。保护地线的线径应按规范标准要求配,以保证安全使用。

禁忌12
设在竖井内的位置不当

后果:照明配电箱设在竖井内,由于竖井内一般都有强、弱电,而且空间很狭小,不便于操作,稍有不慎,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措施:在接到图纸后,应认真审图,若发现竖井内各电气管道、箱体的布局不能满足规范标准的要求,应在设计交底时提出。 一般要求在电气竖井内的照明配电箱、端子箱前宜留有不小于0.8m的操作维护距离。为防止强电对弱电的干扰,应将强电和弱电分别布置在竖井的两侧或采取隔离措施。

禁忌13
落地式配电箱内的电线管路
敷设过低

后果:落地式配电箱内敷设的电线管路管口过低,容易使积水及杂物进入管内,降低导线的绝缘强度。
措施:落地式配电箱内的电线保护管,管口宜高出配电箱基础面50~80mm。管路应排列整齐,管口应呈喇叭形。

禁忌14
配线和电气装置照明工程中
所有的金属附件
不是镀锌件也不作防腐处理

后果:金属附件不是镀锌件或不作防腐处理,极易腐蚀,使用寿命缩短。
措施:为保证工程质量和延长使用寿命,要求在配线和电气装置照明工程中所使用的金属附件如管卡、支架、吊钩、拉环和盒(箱)螺栓、螺母等黑色金属附件,均应镀锌或涂防腐漆。

照明配电箱安装操作不当
容易导致问题频发,产生严重后果
以上这些要点
相关从业人员记得收藏学习

网友:
对初入行者太有用了,具有教科书的作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确实是老电工整理的,工程实际当中还有木制的配电盘吗?兴许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很实用,施工现场确实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