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是用什么方法焊接的?

楼主(2022-04-06):
材质是不锈钢板

内部也没有焊缝

网友:
激光焊?电阻焊?

网友:
冷焊

网友(点评):
搜索了冷焊的视频,从焊缝的特征来看,应该就是冷焊。 感谢!

网友A:
冷焊 不填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焊 不填丝

再请教一下,图纸上标注焊接符号的话,冷焊的工艺代号是什么呢?比如141氩弧焊,311气焊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图纸上标注焊接符号的话,冷焊的工艺代号是什么呢?比如141氩弧焊,311气焊等等。

标氩弧焊也不算有错吧。然后备注必须使用冷焊机,限制电流等工艺。

网友(点评):
脉冲氩弧焊。

楼主:
图上计划这么标注了。
然后技术要求里再做具体要求。

网友(2022-05-11):
这就是氩弧焊。只是工艺细节不同。

网友(2022-08-26):
冷焊焊接温度低不易变形
% {% U2 M- R5 ^9 o. `但焊接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