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为什么要释放应力?

楼主(2022-04-06):
在机床行业内一直有种说法,就是机床需要释放应力,而且越是高精密的机床就越要注意应力的释放。那么,为什么要释放应力?如果释放要释放多久?怎么释放应力才好?

▌ 应力是什么?

物体由于外因(受力、湿度、温度场变化等)而变形时,在物体内各部分之间产生相互作用的内力,以抵抗这种外因的作用,并试图使物体从变形后的位置恢复到变形前的位置。

机床所需要释放的应力全称是机械应力,是床身等构件在热成型加工中产生的。由于机床高精密加工精度需要达到微米甚至纳米级,这种在铸造中产生的内应力带来的形变误差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机床需要释放应力。简单来说就是机床相关构件在热加工当中会产生应力,这种应力会导致构件产生一定的形变,而这种形变会影响到机床的精度,所以越是高精密的机床就越需要释放应力,以此来保证机床的精度和稳定性。

▌ 机床应力释放要多久?

机床释放应力一般采用静置的方法,相信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听说在之前,一些机床厂家为了充分释放应力会将铸件沉入海底或埋入地底。这种说法不可考,只供大家参考。那么机床应力要释放多久呢?

在网上搜索资料的时候,五花八门的答案看得人眼花缭乱,小到几个月,大到七八年,各种答案是应有尽有。在查阅了一些专业论文后,答案是应力释放根据金属构件的不同,再考虑到体积、形状等因素,大致需要几个月到几年不等。

需要注意的是,释放应力的环境要根据构件的具体情况考虑。并非在室外或者一些极端的环境就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应力的释放的方法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短。

▌ 怎么释放应力?

上面有提到,静置是释放应力的方法之一,但这种方法现在采用的越来越少。原因无他,静置释放应力所需时间太长,对机床厂家来说成本太高。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床释放应力的方式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短。在谈具体释放应力的方法之前要强调一下,应力释放一般在组装之前就完成了,组装之后的整机一般在落机后静置10到20天左右,具体按照不同厂家的说明来做即可。

一般来说,高精密的机床会采用大理石等不易产生应力的材料做床身。而采用金属材料的机床现在也会采用喷丸、振动、滚压等方法去除应力。其中喷丸是使用丸粒轰击工件表面并植入残余压应力;震动是采用振动器与工件形成共振来消除应力;滚压则是通过一些滚压工具向工件表面施加压力来达到消除应力的目的。除此之外,通过热时效、爆炸法、热冲击时效法、声波时效法等方法也可以消除应力。

网友:
这个不存在技术问题,成本,成本,用5年时效,对现在来说,不是有底子的工厂根本做不到,因为多数工厂撑不过5年,汉米纳铸铁,从发明到现在也有100年了,不存在技术问题,现在机床业,连硬轨机床都没有几家机床厂能生产,厂家都在鼓吹线轨精度,速度,实际这是扯蛋,不管加工性能,还是速度,线轨都比不过硬轨,硬轨机床生产技术太高,对技工水平要求太高,现在能生产的没几家,
同一家的850加工中心,线轨12W敢卖,硬轨没有20W根本不行,好点的38W起,高级的60W-200W,线轨随便找几个人就能干 ,一天装台机,硬轨3个月还没装好,
但精度和寿命,线轨都是渣,硬轨只要有油,几乎不磨损,特别是数控车床,线轨,一般撑不过一年,850线轨加工中心开粗,没撑过半年,丝杆间隙0.3.开粗时,震动大,线轨一下子就坏了,还有安装螺丝都有松脱的,

网友:
机床的精度就体现在那几个缪上边,床体变形几道,可能对加工出来的工件影响就是几道,高端与中端机床的差距就出现了,床体释放应力以后,变形等等几率就会更小

网友:
XUEXI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之前有说法,说日本人 把铸铁床身沉 到海底去静止,这是有一定道理了;
1 是取决于时间,在哪静置都是静置,海底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2 海浪的拍击,冲击其实类似于喷丸,本质上跟敲打是一个道理;
3 第三是我最近才想到的;是海底深处的水压;

试想,你要是把这铸铁块子放到海底去,它承受的压力也很大,而且这种压力是 完全均匀的压力;放的越深,其实时间上就不用那么久了,蛟龙号 能深浅7000米;美国潜艇 700多米  俄罗斯 据说到1000-1200米; 在这种深度下铸铁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强的,海平面下深度每增加10米,增加1.03个大气压;要是沉下去 500米,铸剑承受52个大气压;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

有结构力学方面的群友们可以分析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