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的再好,没有装配好也是白搭!

楼主(2022-04-06):
(1)作业资料:包括总装配图、部件装配图、零件图、物料BOM表等,直至项目结束,必须保证图纸的完整性、整洁性、过程信息记录的完整性。
(2)作业场所:零件摆放、部件装配必须在规定作业场所内进行,整机摆放与装配的场地必须规划清晰,直至整个项目结束,所有作业场所必须保持整齐、规范、有序。
(3)装配物料:作业前,按照装配流程规定的装配物料必须按时到位,如果有部分非决定性材料没有到位,可以改变作业顺序,然后填写材料催工单交采购部。
(4)装配前应了解设备的结构、装配技术和工艺要求。

基本规范

(1)机械装配应严格按照设计部提供的装配图纸及工艺要求进行装配,严禁私自修改作业内容或以非正常的方式更改零件。
(2)装配的零件必须是质检部验收合格的零件,装配过程中若发现漏检的不合格零件,应及时上报。
(3)装配环境要求清洁,不得有粉尘或其它污染,零件应存放在干燥、无尘、有防护垫的场所。
(4)装配过程中零件不得磕碰、切伤,不得损伤零件表面,或使零件明显弯、扭、变形,零件的配合表面不得有损伤。
(5)相对运动的零件,装配时接触面间应加润滑油(脂)。
(6)相配零件的配合尺寸要准确。
(7)装配时,零件、工具应有专门的摆放设施,原则上零件、工具不允许摆放在机器上或直接放在地上,如果需要的话,应在摆放处铺设防护垫或地毯。
(8)装配时原则上不允许踩踏机械,如果需要踩踏作业,必须在机械上铺设防护垫或地毯,重要部件及非金属强度较低部位严禁踩踏。
联接方法

(1) 螺栓联接

A.螺栓紧固时,不得采用活动扳手,每个螺母下面不得使用1个以上相同的垫圈,沉头螺钉拧紧后,钉头应埋入机件内,不得外露。
B.一般情况下,螺纹连接应有防松弹簧垫圈,对称多个螺栓拧紧方法应采用对称顺序逐步拧紧,条形连接件应从中间向两方向对称逐步拧紧。
C.螺栓与螺母拧紧后,螺栓应露出螺母1-2个螺距;螺钉在紧固运动装置或维护时无须拆卸部件的场合,装配前螺丝上应加涂螺纹胶。
D.有规定拧紧力矩要求的紧固件,应采用力矩扳手,按规定拧紧力矩紧固。未规定拧紧力矩的螺栓,其拧紧力矩可参考《附表》的规定。

(2) 销连接

A.定位销的端面一般应略高出零件表面,带螺尾的锥销装入相关零件后,其大端应沉入孔内。
B.开口销装入相关零件后,其尾部应分开60°-90°。

(3)键联接

A.平键与固定键的键槽两侧面应均匀接触,其配合面间不得有间隙。
B.间隙配合的键(或花键)装配后,相对运动的零件沿着轴向移动时,不得有松紧不均现象。
C.钩头键、锲键装配后其接触面积应不小于工作面积的70%,且不接触部分不得集中于一处;外露部分的长度应为斜面长度的10%-15%。

(4)铆接

A.铆接的材料和规格尺寸必须符合设计要求,铆钉孔的加工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B.铆接时不得破坏被铆接零件的表面,也不得使被铆接零件的表面变形。
C.除有特殊要求外,一般铆接后不得出现松动现象,铆钉的头部必须与被铆接零件紧密接触,并应光滑圆整。

(5)胀套联接

胀套装配:在胀套涂上润滑油脂,将胀套放入装配的毂孔中,套入安装轴后调整好装配位置,然后拧紧螺栓。拧紧的次序以开缝为界,左右交叉对称依次先后拧紧,确保达到额定力矩值。

(6)紧定联接

锥端紧定螺丝的锥端和坑眼应均为90°,紧定螺丝应对准坑眼拧紧。
滚动轴承的装配

(1)轴承装配前,轴承位不得有任何的污质存在。
(2)轴承装配时应在配合件表面涂一层润滑油,轴承无型号的一端应朝里,即靠轴肩方向。
(3)轴承装配时应使用专用压具,严禁采用直接击打的方法装配,套装轴承时加力的大小、方向、位置应适当,不应使保护架或滚动体受力,应均匀对称受力,保证端面与轴垂直。
(4)轴承内圈端面一般应紧靠轴肩(轴卡),轴承外圈装配后,其定位端轴承盖与垫圈或外圈的接触应均匀。
(5)滚动轴承装好后,相对运动件的转动应灵活、轻便,如果有卡滞现象,应检查分析问题的原因并作相应处理。
(6)轴承装配过程中,若发现孔或轴配合过松时,应检查公差;过紧时不得强行野蛮装配,都应检查分析问题的原因并作相应处理。
(7)单列圆锥滚子轴承、推力角接触轴承、双向推力球轴承在装配时轴向间隙符合图纸及工艺要求。
(8)对采用润滑脂的轴承及与之相配合的表面,装配后应注入适量的润滑脂。对于工作温度不超过65℃的轴承,可按GB491-65《钙基润滑脂》采用ZG-5润滑脂;对于工作温度高于65℃的轴承,可按GB492-77《钙基润滑脂》采用ZN-2、ZN-3润滑脂。
(9)普通轴承在正常工作时温升不应超过35℃,工作时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0℃。

直线轴承的装配

(1)组装前,轴承内部应涂抹润滑脂。
(2)轴承压入支承座时,应采用专用安装工具压靠外圈端面,不允许直接敲打轴承,以免变形。
(3)轴承与支承座的配合必须符合公差要求,过紧使导轨轴与轴承过盈配合,会损坏轴承;过松会使轴承无法在支承座中固定。
(4)导轨轴装入轴承时,应对准中心轻轻插入,如歪斜地插入,会使滚珠脱落,保持架变形。
(5)轴承装入支承座时,不允许转动,强行使其转动,会损坏轴承。
(6)不允许用紧定螺丝直接紧定在轴承外圈上,否则会发生变形。

直线导轨的装配

(1)导轨安装部位不得有污质,安装面平整度必须达到要求。
(2)导轨侧面有基准边时,应紧贴基准边安装,无基准边时,应保证导轨的滑动方向与设计要求一致,导轨固定螺丝拧紧后,应检查滑块的滑动方向是否有偏差,否则必须调整。
(3)如果滑块以传动带带动,传动带与滑块固定张紧后,传动带不得有斜拉的现象,否则必须调整带轮,使传动带的带动方向与导轨平行。

链轮链条的装配

(1)链轮与轴的配合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2)主动链轮与从动链轮的轮齿几何中心平面应重合,其偏移量不得超过设计要求。若设计未规定,一般应小于或等于两轮中心距的2‰。
(3)链条与链轮啮合时,工作边必须拉紧,并保证啮合平稳。
(4)链条非工作边的下垂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若设计未规定,应按两链轮中心距1%~2%调整。

齿轮的装配

(1)互相啮合的齿轮在装配后,当齿轮轮缘宽度小于或等于20mm时,轴向错位不得大于1mm;当齿轮轮缘宽度大于20mm时,轴向错位不得超过轮缘宽度的5%。
(2)圆柱齿轮、圆锥齿轮、蜗杆传动的安装精度要求,应根据传动件的精度及规格大小分别在JB179-83《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JB180-60《圆锥齿轮传动公差》及JB162-60《蜗杆传动公差》确定。
(3)齿轮啮合面需按技术要求保证正常的润滑,齿轮箱需按技术要求加注润滑油至油位线。
(4)齿轮箱满载运转的噪声不得大于80dB。

同步带轮的装配
(1)主从动同步带轮轴必须互相平行,不许有歪斜和摆动,倾斜度误差不应超过2‰。
(2)当两带轮宽度相同时,它们的端面应该位于同一平面上,两带轮轴向错位不得超过轮缘宽度的5%。
(3)同步带装配时不得强行撬入带轮,应通过缩短两带轮中心距的方法装配,否则可能损伤同步带的抗拉层。
(4)同步带张紧轮应安装在松边张紧,而且应固定两个紧固螺栓。

平皮带的装配
(1)安装前,所有的输送平面应调整好水平。
(2)带轮中心点连线应调整至于同一竖直面上,且轴线相互平行。
(3)平皮带的输送方向应按照皮带上标识的箭头方向安装,否则将影响其使用寿命。

电机、减速器的装配
(1)检查电机型号是否正确,减速机型号是否正确。
(2)装配前,将电机轴和减速的连接部份清洁干净。
(3)电机法兰螺丝拧紧前,应转动电机纠正电机轴与减速机联轴器的同心度,再将电机法兰与减机连接好,对角拧紧固定螺栓。
(4)伺服电机在装配过程中,应保证电机后部编码器不受外力作用,严禁敲打伺服电机轴。
(5)伺服减速机的安装:
A.移动减速机法兰外侧的密封螺丝以便于调整夹紧螺丝。
B.旋开夹紧螺丝,将电机法兰与减速机连接好,对角拧紧定位螺栓。
C.使用合适扭力将夹紧环拧紧,然后拧紧密封螺丝。
D.将电机法兰螺栓扭至松动,点动伺服电机轴或用手转动电机轴几圈,纠正电机轴与减速机联轴器的同心度。
E.最后将电机法兰与减速机连接好,对角拧紧定位螺栓。

机架的调整与联接
(1)不同段的机架高度调节应按照同一基准点,调整到同一高度。
(2)所有机架的墙板,应调整至同一竖直面上。
(3)各段机架调整到位、符合要求后,应安装相互之间的固定联接板。

气动元件的装配

(1)每套气动驱动装置的配置,必须严格按照设计部提供的气路图进行连接,阀体、管接头、气缸等连接时必须核对无误。
(2)总进气减压阀按照箭头方向进行进出口连接,空气过滤器和油雾器的水杯和油杯必须竖直向下安装。
(3)配管前应充分吹净管内的切削粉末和灰尘。
(4)管接头是螺纹拧入的,如果管螺纹不带螺纹胶,则应缠绕生料带,缠绕方向从正面看,朝顺时针方向缠绕,不得将生料带混入阀内,生料带缠绕时,应预留1个螺牙。
(5)气管布置要整齐、美观,尽量不要交叉布置,转弯处应采用90°弯头,气管固定时不要使接头处受到额外的应力,否则会引起漏气。
(6)电磁阀连接时,要注意阀上各气口编号的作用:P:总进气;A:出气1;B:出气2;R(EA):与A对应的排气;S(EB):与B对应的排气。
(7)气缸装配时,活塞杆的轴线与负载移动的方向应保持一致。
(8)使用直线轴承导向时,气缸活塞杆前端与负载联接后,在整个行程中,不得有任何的别劲存在,否则将损坏气缸。
(9)使用节流阀时,应注意节流阀的类型,一般而言,以阀体上标识的大箭头加以区分,大箭头指向螺纹端的为气缸使用;大箭头指向管端的为电磁阀使用。

装配检查工作

(1)每完成一个部件的装配,都要按以下的项目检查,如发现装配问题应及时分析处理。
A. 装配工作的完整性,核对装配图纸,检查有无漏装的零件。
B. 各零件安装位置的准确性,核对装配图纸或如上规范所述要求进行检查。
C. 各联接部分的可靠性,各紧固螺丝是否达到装配要求的扭力,特殊的紧固件是否达到防止松脱要求。
D. 活动件运动的灵活性,如输送辊、带轮、导轨等手动旋转或移动时,是否有卡滞或别滞现象,是否有偏心或弯曲现象等。
(2)总装完毕主要检查各装配部件之间的联接,检查内容按(1)中规定的“四性”作为衡量标准。
(3)总装完毕应清理机器各部分的铁屑、杂物、灰尘等,确保各传动部分没有障碍物存在。
(4)试机时,认真做好启动过程的监视工作,机器启动后,应立即观察主要工作参数和运动件是否正常运动。
(5)主要工作参数包括运动的速度、运动的平稳性、各传动轴旋转情况、温度、振动和噪声等。

网友:
不错,内容挺全的,可以作为课件给钳工做一下培训,同时作为作业指导书放在装配车间。

网友:
那么问题来,一个合格的,经验丰富的钳工的工资是多少呢?他的工作时间是多长呢?现在的企业有没有针对钳工的培训呢?现在的钳工里面有多少是90后呢?

网友:
我只是来拿分的,这是不是个问题?

网友:
任何好的产品都是设计,工艺,制造几个过程协作的结果,只谈其中一个方面或者只在某一方面下功夫,做不出好产品。

网友:
好的钳工确实少见了。

网友:
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
谢谢分享,好的产品是整个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