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安装

楼主(2022-04-06):
直线导轨如何安装还要好加工需要正好在轴承座的中心,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A:
能说得详细些吗?直线导轨不是和滑块配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得详细些吗?直线导轨不是和滑块配合吗?

差不多就是和图片上一样

网友:
装好导轨,调带轮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就是和图片上一样

一定一动

网友:
直线导轨会有一个台阶面是固定的,只要保证加工的固定台阶面与轴承座之间有一定的尺寸关系,就可以保证导轨装上去之后在轴承座中心位置,这个是数控车床加工床体的时候就需要考虑的

网友:
带轮架子整体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就是和图片上一样

你这个结构不用考虑那么多,
保证导轨有基准面靠,保证图上在中心位置
加工出来再粗糙,也跑不到哪里去,轮子宽一些,传动过程中会自动对正

网友:
是啊,加工中心加工的尺寸理论上没有问题了,再说带轮那面或者电机那面可以微调,轮子两侧还有挡板,没问题的。我们公司非标常做类似的。带轮宽度不要比皮带宽很多,不然皮带会左右串动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直线导轨的安装面必须非常平整,才能发挥直线导轨的精度。又涉及到一个另学科,铲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