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螺纹

楼主(2022-04-06):
请问各位,如何在已有的孔里打螺纹,比如已有直径215的内孔,想做M220x3的内螺纹,
我已经在TOOLBOX添加了相关的螺纹

网友A:
绘制螺纹线可以设置的,点选入口的直径,然后确认深度即可,螺距可以自己设置的

网友B:
做装配体,单个零件的这些螺纹细节不用做吧?如果这样做,电脑的配置得多高,装配体才能跑起来。建模设计,这些对装配体帮助不大反而很占计算机容量的细节不用做,在出二维图是螺纹也用简化画法表示。

网友:
????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制螺纹线可以设置的,点选入口的直径,然后确认深度即可,螺距可以自己设置的

谢谢,用装饰螺纹线画了一个,用异形孔画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装配体,单个零件的这些螺纹细节不用做吧?如果这样做,电脑的配置得多高,装配体才能跑起来。建模设计, ...

谢谢,用装饰螺纹线画了一个,用异形孔画了一个

网友(2022-05-12):
从新在基础上将孔填上再重新画螺纹孔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