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在减速器轴安装的方法是什么求助

楼主(2022-04-06):
这个电机减速器,带一个齿轮传动,可以这样直接固定在输出轴上吗,还是加个联轴器连接。

网友A:
减速机轴上不是有键槽么?
你这个齿轮上也开个键槽,
轴向不受力,水平放置,可以不用考虑轴向晃动;

网友:
要看你的负载呀

网友B:
支架刚度再加强一点。

网友C:
加个联轴器吧

网友D:
沿着电机轴中心线方向剖开,看看你的轴向和周向定位。传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有多大?电机重量有多少?电机比较沉的话,靠电机端部法兰连接,连接螺栓的受力计算下。

网友(点评):
他不懂这些,你说了白说。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联轴器吧

直驱不香么,为什么要加联轴器?

网友E:
完全可以
减速器是能承受一定径向负载的
齿轮齿条这点力,完全可以承受
如果这样驱动,径向力都过载的话,那么你的扭矩也肯定过载了,换减速器

网友F:
减速器安装件那里太薄了吧,看着怪怪的,不协调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减速器安装件那里太薄了吧,看着怪怪的,不协调

担心轴向窜动,那就用带肩的齿轮,或者加个套筒,一端顶住减速器,另外一端用减速器输出轴的螺纹孔锁一个平垫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轴上不是有键槽么?
你这个齿轮上也开个键槽,
轴向不受力,水平放置,可以不用考虑轴向晃动;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架刚度再加强一点。

我在改进改进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沿着电机轴中心线方向剖开,看看你的轴向和周向定位。传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有多大?电机重量有多少?电机比较 ...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
减速器是能承受一定径向负载的
齿轮齿条这点力,完全可以承受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担心轴向窜动,那就用带肩的齿轮,或者加个套筒,一端顶住减速器,另外一端用减速器输出轴的螺纹孔锁一个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