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钢带焊接

楼主(2022-04-07):
0.1mm钢带多层与1mm钢板焊接该怎么焊接

网友A:
叠焊还是拼焊

网友:
电阻焊或激光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焊还是拼焊

叠焊

网友:
你是采用多点焊还是一条联系的焊缝焊接?这类的焊接看产品,采用电阻焊和氩弧焊都可以。

网友B(2023-07-03):
有方法了吗?同问,也是0.1mm钢带叠焊,不过是多层钢带只焊接首位,要保证焊接强度到原材料百分之80以上

网友(2023-09-02):
焊接肯定能焊接  有图的话发上来看看。我们现在0.11的钛都直接对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方法了吗?同问,也是0.1mm钢带叠焊,不过是多层钢带只焊接首位,要保证焊接强度到原材料百分之80以上

发图上来看看,电阻焊或者氩弧焊应该能搞定。

网友:
电阻焊或者激光焊是可以的 ,要调试~

网友:
不太清楚你要求达到什么焊接效果,另外0.1mm钢带一共几层,一般情况的话,激光焊、电子束焊应该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