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和6061哪个焊接变形更难控制?

楼主(2022-04-07):
都是1mm的板的话,那个变形更厉害。
想做一个浇筑模具,像碟子一样的圆盘。
四块扇形拼接,拼接处尽量过度的好看点。
那种材质更好呢?
重来没接触过铝合金焊接。

网友A:
6061是铝啊,怎么焊接?

网友(点评):
6061是可以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61是铝啊,怎么焊接?

铝焊接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点评):
铝焊接不结实啊

网友(点评):
不要以为铝很软,焊接就很软,但是你掰不开;

网友:
明显是铝合金更难控制变形,肯定是Q235好焊;

网友:
铝焊接我也不懂,公司产品用铝的地方只有型材,机加工和螺纹装配。

网友:
铝的材料不好焊接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选A3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