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图和模具图

楼主(2022-04-07):
各位大侠好!
小弟有一事情请教。
我们把零件设计图给注塑模具部门后,最终的模具部门出的注塑零件图和我们开始的设计图肯定有很多差别。那么模具图完成后,我们的产品装配图中设计的零件需要改成和最终完成的注塑零件一样的。感觉如果要改,solid works软件修改好像比较麻烦。
大家平时是这么处理的?谢谢大家

网友:
模具部门不按你们产品图纸出图,完了让你们改图?你咋这么好说话?

网友(点评):
模具部门没有不按我们产品图纸出,而是因为根据实际的工艺,比如说增加一些台阶、或者有些形状不直接注塑出来,而是注塑成半成品,与机加工结合。种种原因产生的与设计图的差异。

网友:
正常流程都是,制图出图,按图加工组装。
有问题,改图出图,按图加工组装。
不按套路出牌,这只是个开始,后续有点玩,哈哈!

网友:
增加台阶之类的很容易吧,当然如果结构大变等于重做就不要说了

网友:
模具部的都没文化的,让他们返工,这些都是苦力,一定要让他做到你图纸一样的,

网友:
正常模具出来的产品要跟图纸一样才对。。。
我只见过模具要加不不同的编号标记的,这些不在零件图上,但会在技术要求里说明。。。
如果有些设计结构在模具上做不出来,那就要出工序图。。。

网友:
按流程来,模具出图必须要按照产品图纸来,如果模具设计者觉得有些地方需要更改的话,找你反馈改图,有道理的你就改,没道理就不改,改完之后再去设计模具,不然后面一屁股麻烦事儿。产品装配干涉,质检检查图纸与实物不符合,图纸变更不受控,都不是小问题

网友:
各干各的。设计只管设计,不管工艺是否可行。模具的搞不出来,变通也不沟通。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回复,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
比如下面的图,我的产品图是一个圆孔,但是模具工程师因为模具的工艺设计成有凸起的,并且有R角、拔模角以及一些细节上的改动,当然这些改动不影响我产品的功能,这些我们是沟通过的。
我现在的意思是,我有没有必要在根据模具图纸改动产品图。大家一般是怎么操作的,自己经验不足,想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
这个你肯定得改啊..SW 不处理弧面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蹲蹲看后续

网友:
内部沟通问题,工程图和实物必须改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