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轨滑块选型

楼主(2022-04-07):
这个会有250KG的负载,我现在选用HGH30HA的滑块,担心会翻转,这个选型计算哪里资料

网友:
每种滑块都有许用倾覆力矩,你自己算下就好了

网友:
先不说导轨,就设计而言,前面有导轨,气缸为啥还要带导秆的呢?没作用,还增加成本。
导轨选型上银,NSK都有介绍

网友:
导轨足够支撑负载了,但是这个气缸形式真的是……

网友A:
lz这个三轴气缸黄色轴是干啥的,连着一个摆杆,摆杆挡住的是一个接近传感器?

网友:
可以考虑用双滑块更牢靠。相比滑块,我更担心你的结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个三轴气缸黄色轴是干啥的,连着一个摆杆,摆杆挡住的是一个接近传感器?

应该是限位

网友:
导轨加3杆...啥组合..

网友:
限位不在前面搞,在后面搞,不是很复杂吗?而且还是单边的。

这个黄色杆如何加长的?定制,还是螺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