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问。这个电机选型表怎么看出来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机

楼主(2022-04-07):
感谢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供电电压VAC的意思应该就是单位V,AC供电,AC你猜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B:
你说自己是小白,我回答一下楼上的调侃
AC是交流
DC是直流

网友:
交流,220V-380v通通 交流

网友:
百度一下这两个英文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VAC的意思应该就是单位V,AC供电,AC你猜是交流还是直流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自己是小白,我回答一下楼上的调侃
AC是交流
DC是直流

Thanks♪(・ω・)ノ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