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设计

楼主(2022-04-07):
各位好,现在需要设计一套双四连杆结构作举升,靠电机的曲柄驱动,但是之前没有设计过连杆机构,不知道连杆长度,角度怎么来设计,所以我想请问哪里有这些资料,或者什么软件比较好,还有怎么计算需要多大的电机才能支持该机构举升,谢谢!

网友:
先不要考虑电机的问题,先考虑结构可行性,机构好了,带不起来,就配个大的减速机

网友:
“靠电机的曲柄驱动”

啥电机配曲柄?

网友:
我怎么看都觉得怪异,你是要做曲柄摇杆机构没错吧,图上画的是两个摇杆,也就是曲柄摇杆机构加双摇杆,但是摇杆底部不固定反而又加了一对杆子再固定,那你的自由度就不对了,运动也是不规律的。

网友:
先考虑结构可行性,我们一般气缸推或者电机带曲柄旋转就可以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4-08 10:27“靠电机的曲柄驱动”

啥电机配曲柄?
是我没说清楚,就是电机轴端还装了一个曲柄,曲柄再和连杆机构连接

楼主:
|小胖子挤挤发表于 04-08 11:21我怎么看都觉得怪异,你是要做曲柄摇杆机构没错吧,图上画的是两个摇杆,也就是曲柄摇杆机构加双摇杆,但是摇杆底部不固定反而又加了一对杆子再固定,那你的自由度就不对了,运动也是不规律的。
是的,我看了一下别人的设计,他们是有另一条连杆,一端固定在车身上,另一端是和最上面的连杆固定的,但是我怎么感觉这样也做不到最上面的连杆能水平直上直下呢?请大佬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看了一下别人的设计,他们是有另一条连杆,一端固定在车身上,另一端是和最上面的连杆固定的,但是 ...

机械设计必懂的基础原理——四杆机构的应用! - 机械设计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你看下这个帖子,上面的动图可以给你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