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学习中

楼主(2022-04-08):
机械行业混了小十年,最终还是走上了画图的路!,各种标准,材料,热处理,表处理,最终敌不过干加工画图的。

楼主:
Solidworks出工程图的时候,默认投影类型为第一视角。

网友(点评):
因为你选的是国标的模板。

网友(点评):
工作几年之后,才理解等一角和第三角。 和当初上学时候理解的不同!

网友:
同志加油,祝福你

楼主:
标尺寸SOLIDWORKS工程图尺寸精度

楼主:
工程图中标注倒角

单击尺寸/几何关系工具栏上的倒角尺寸

楼主:
标注完成需要检查,有可能特征稍微动一下,尺寸就跑啦

楼主:
一个提升效率的大秘密,螺纹不会画,会画线就OK,别人也能懂,嘻嘻!

楼主:
solidworks去除倒角

选中这个面,然后鼠标右键,在选择删除,然后选择删除并修补,确定即可

楼主:
solidworks设计树不见了怎么办
打开方法:视图——用户界面——FeatureManager树区域或者按f9

网友:
像我一样,长得丑就要多学习

楼主:
solidworks怎样从工程图回到模型
1打开工程图   2

3.右击工程视图1

4.右键菜第一项 打开零件

楼主:
solidworks小数不四舍五入

小数取整
您可以更好地控制尺寸中的小数取整方法。

取整选项
以下选项可用于工具 > 选项 > 文档属性 > 单位:
舍零取整

将数字 5 四舍五入的取整方法。 例如:46.15 的小数点后一位变为 46.2。

取整添零

数字 5 前一位数字不变的取整方法。 例如:46.15 的小数点后一位变为 46.1。

取整凑偶

数字 5 移除位数的取整方法。 当前一位是偶数时,该位数保持不变。 例如:46.25 的小数点后一位变为 46.2。当前一位是奇数时,该位数向上舍入到下一个偶数。 该方法也被称作数值修约规则。 例如:46.15 的小数点后一位变为 46.2。

截断而不取整

删除位数而不取整的方法。 例如:46.19 的小数点后一位变为 46.1。

仅对尺寸应用取整方法

(仅限零件和装配体)。 选定后,此选项将应用取整规则到尺寸及其公差,包括值派生自方程式的尺寸。 清除后,此选项将应用取整规则到任何出现取整的数值显示,包括质量属性等对话框。

此外,您可以在任何具有其他选项卡的尺寸 PropertyManager 中选择使用文档方法或选择上述取整方法以应用到尺寸。

楼主:
在选择了某个草图绘制工具进行绘图后, 一般结束时不用 esc 退出, 而是用
双击结束, 因为后者只是停止绘制, 但是还是拿着绘图工具。

楼主:
可以将光标移至工程剖面视图的剖面线上, 单
击右键并选择其属性选项来改变剖面线。

楼主:
如果公司有意向上PDM转型数字化的话对使用SW的技术最好的选择是solidworks官方的PDM,

楼主:
绘制完草图之后不用保存,直接点击特征-筋命令

楼主:
插入视图时不显示中心线的设置:
手动点击,Delete删除,或者插入视图前在菜单栏【工具】——【选项】——【文档属性】——【出详图】的“视图生成时自动插入”,去了“中心线”前面的打勾。

楼主:
SolidWorks 工程图线条颜色怎么设置;
工具,选项在弹出的“系统选项”(图中蓝框)对话框中用鼠标左键单击“颜色”选项(图中蓝色箭头所指),用鼠标左键单击“工程图,隐藏的模型边线”(图中绿框),再用鼠标左键单击“编辑”(图中红色箭头所指)

楼主:
工程图单边标注
1.双击打开尺寸属性→显示→隐藏尺寸线

楼主(2022-05-14):
SolidWorks螺纹平底
点击显示自定义大小,将钻尖角度改为180°就可以了

楼主:
剖面视图,没有合适的剖面线时,先画线,在ctrl全选,再选择剖面视图,结束!!!!

楼主:
solidworks工程图尺寸加方框 工程图中的尺寸加方框(图中红框)代表的是“理论正确尺寸”,

楼主:
solidworks中怎么标注两个圆之间的最大最小尺寸
要实现这种标注的方法其实没有那么难,如果要标注圆心之间的距离,可以直接选择圆心进行标注,其他几种标注方式,我们就需要用到键盘上的“Shift”键了,在尺寸标注的时候配合“Shift”键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完成尺寸的标注。

楼主:
复制草图的方法:鼠标左键选择要复制的草图,然后使用键盘【Ctrl+C】,最后选定目标面后使用键盘【Ctrl+V】完成草图的复制。

楼主:
虚拟交叉点
在solidworks中要找到这些交点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按下图,使用键盘上的Ctrl键,同时选中图示的1、2两条线段,然后鼠标左键点击草图中的点即可。

楼主:
SW的工程图中对局部视图标注完整的尺寸?
在solidworks中,处理局部视图的尺寸标注有一个技巧:我们可以使用鼠标拖动局部视图的范围来改变局部视图的大小,当我们将局部视图拖动的足够大的时候,局部视图就会变成一个完整的图形,这时我们就可以标注尺寸了。
局部视图的尺寸标注完成后,拖动局部视图的范围将局部视图的范围缩小,

楼主:
零件模板 *.prtdot
装配体模板 *.asmdot
工程图模板 *.drwdot
颜色文件 *.sldclr
曲线文件 *.sldcrv
复制设定向导文件 *.sldreg
零件文件:prt sldprt
Feat Part Lib文件:sldlfp
Form tool文件:sldftp

阵列表文件 *.sldptab
常用尺寸文件*.sldfvt
注释 *.sldnotefvt
几何公差符号 *.sldgtolfvt
表面粗糙度符号 *.sldsffvt
焊接符号 *.sldweldfvt
块文件 *.sldblk
新材质数据库 *.sldmat
材质文件有扩展名 *.sldmat
特征文件 *.sldlfp

楼主:
引用 楼主:
虚拟交叉点
在solidworks中要找到这些交点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按下图,使用键盘上的Ctrl键,同时选中图示 ...

激活智能标注→右键点击需要相交的边线→选择“查找交叉点”→点击另一条边线。这样就可以找到两个不相交直线的虚拟交叉点

楼主:
轴和孔两个圆柱面配合,按住Alt 键,鼠标拖动需要配合的一个面移动到另一个面,就可以自动添加同心配合关系。选中圆的边线移动到另一个平面,会自动添加同心+重合两个配合关系。

楼主:
工程图换模板,
进入工程图,鼠标在空白位置“右键”找到“属性”并进入选择想要的图纸格式即可
小齿轮系统选项中,在文件位置中,找到图纸格式选项

网友:
楼主优秀,赞一个

楼主(2022-07-13):
爆炸图,哈哈哈

楼主:
炸了两天,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要点完成才能进行下一步什么链啊组啊的,通通不是问题了

楼主(2022-08-19):
梯形螺纹的画法(先在草图上把螺纹两端倒角倒好)
1.建草1图画螺纹大径圆
2.退出草图,曲线→螺旋线→输入“螺距”和“圈数”,起始角度180°,螺纹左旋逆时针或者右旋顺时针
3.建草2找到螺旋线起点,画出齿的形状,沿螺旋线扫描切除

网友:
LZ有心了。

楼主:
人生第一香,,忙活半天

楼主(2022-09-26):
怎样把solidworks2个实体合并,分割,移动

网友:
你这M11x1很任性啊,没听说过。

楼主:
.p2d格式是什么格式? 如何建立?

楼主:
SW瓦楞纸箱颜色RGB

楼主:
引用 楼主:
.p2d格式是什么格式? 如何建立?

搜图标,PNG图片直接在贴图里保存成.p2d格式,下次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人生第一香,,忙活半天

终于把渲染给安排上了

楼主:
Solidworks如何把装配体存成一个整体的零件,不能被拆分?
操作步骤:

1、Solidworks中打开装配体文件,点菜单栏的【插入】→【零部件】-【新零件】,在装配体中生成一个新零件;
2.注意下图中的“编辑模式”不要退出!

3、再次点击菜单栏【插入】→这次选【特征】→【连接重组】,框选所有零件,打绿色对勾确定,并退出编辑模式;

楼主(2022-12-21):
SolidWorks模型阴影怎么去掉?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会发现此时“上色模式中的阴影”功能处于激活状态,左键单击该选项即可将此功能抑制;

楼主(2023-01-28):
如何区分第一视角与第三视角
第一视角:左视图在右边
第三视角:左视图在左边

楼主:
2023,新年继续搬砖!!!加油!

楼主:
重要尺寸(Main feature)MF的SW工程图标注方法

楼主(2023-06-16):
先画一个圆,然后 插入,注解 ,销钉符号, 定中心位置

网友:
为楼主这持之以恒的态度点赞。

楼主:
sw PDG TO p2d
激活photoview360工具,在该工具栏中选择【编辑贴图】,同样可以启动贴图的Property Manager选项面板,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sw PDG TO p2d
激活photoview360工具,在该工具栏中选择【编辑贴图】,同样可以启动贴图的Property Manage ...

这学习速度有点慢,效率低

楼主(2023-08-02):
SOLIDWORKS导入模型是歪的

把固定的零件改为浮动,再与上视、左视、前视装配一下,然后再改为固定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24-8-27 19:09):
模型找正

楼主(2023-10-13):
摆正STP模型快捷键盘 ctrl+4

楼主:
这两天找了个DEEPL的网站,感兴趣的可以蹲使用效果哦

楼主(2024-01-03):
在出工程图中如何取消默认的输入注解和设计注解这两项?

网友A:
是不是我遇到不会的地方都可以到这里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我遇到不会的地方都可以到这里查找

你不会的可以回到这个帖子里,我会的就在这里回复

楼主(2024-04-11):
自己开的帖子,自己爬墙!!!

楼主:
SOLIDWORKS出工程图时,sw英制小数点前不显示0
【系统选项】【文档属性】【尺寸】【引头零值】选择“标准或显示”,即可

楼主:
摆正 电梯45楼  从零部件制做装配体,浮动 ,选基准重新组合

楼主(2024-05-23):
sliddrt 是图纸格式文件
sliddot 是零件模板文件
asmdot 是装配模板文件
drwdot 是工程图模板文件
sldprt是零件文件

楼主:
在Solidworks里有“工程图模板”和“图纸格式”两样东西,二者一起使用
slddrt是图纸格式,将模板.drwdot文件的后缀改成.slddrt就能用了。

楼主:
sw图层插入块的颜色都是黑的,可以爆炸块,颜色就对的

楼主(2024-09-03):
晨练123,日常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