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设计的型状结构合理吗,加工难度大吗

楼主(2022-04-08):
(图片)

网友:
难度不大。我司可以做。

网友:
三个部件焊接后再加工行不行?

网友:
做肯定都能做,无非多大代价的问题。如果中间圆柱部分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焊接的方式,焊好再加工。

网友:
如果是小量,也就浪费点材料
如果量很大,就太浪费了

网友:
没看出这么设计的必要性。

网友:
还是需要考虑加工工艺的,你这种完全可以做成分体的

网友:
如果只想起一个垫高效果的话..感觉没必要做这个造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