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有关于气缸

楼主(2022-04-08):
昨天看见机器上有个气缸型号是airtac sc100*25.我网上找了这个气缸的数据发现他的推力和拉力在四五百公斤,但是实际上气缸使用估计就50公斤左右就行了。工作气压0.72兆帕。用途是控制上下浮动,保持在一个点不动的情况,现在我个人的考虑是不是在保持的时候物件对气缸会有一个力,也是在50公斤。我在想类似于弹簧的保持力,气缸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数据它的数值是小于推力和拉力的,产品参数里没有。有懂的大佬帮忙科普一下。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受力平衡不是静止就是匀速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受力平衡不是静止就是匀速运动

竖着放的,我就是不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要选这么大的,是不是还有什么限制选择的。

网友:
新手报到!

网友:
想跟弹簧一样那就用平衡气路控制

网友:
思路不是很清晰

网友B:
气路没有通断的情况下,要改变气缸的位置,只会比计算的伸出/缩回力大,因为要压缩空气。

网友C:
没见过样本上有你说的那个类似于弹簧保持力的参数,当初选那么大(缸径100?) 要么是看着大气 要么就纯粹担心不够用,一股脑往大了选  感觉只要在气缸可承受范围内, 荷重应该都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样本上有你说的那个类似于弹簧保持力的参数,当初选那么大(缸径100?) 要么是看着大气 要么就纯粹 ...

好的,了解了,我就是看着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么大的,以为有什么其他的选项,用到的力其实不用多大。我一开始以为是气缸不动作了要保持静止的时候他那个重力会拉爆缸才选这么大的。以前没了解过现在看着觉得奇怪想求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选这么大的,以后自己要是要选也有个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路没有通断的情况下,要改变气缸的位置,只会比计算的伸出/缩回力大,因为要压缩空气。

就是他吊着的东西静止的时候还是拉不动他的是吧

网友:
气缸输出有效系数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