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设计一种工装完成图示加工的

楼主(2022-04-08):
有没有设计一种工装完成图示加工的,大概费用多少?

网友:
底座+2个法兰面,还是3个法兰面?

楼主:
2个法兰面1个和电机连接的子口面 还有个底座面  四个面需要加工

网友(点评):
4个面刚好分布于垂直相交的面上,还是两两相对,想一次加工完成,只能用毛坯面定位;理论上可以设计成组夹具实现在立式三轴加工中心上完成四个面的加工,但是加工完1个面夹具就要转动一次角度,总共需要转动三次

网友(点评):
实质上就是相当于3+2的加工中心,而且这种夹具设计和制造难度都很高,没有什么意义。一般来说都是分成几步来加工

网友:
咋都要一个固定面吧?坐等高手。

网友:
加工4个面

网友A:
只能考虑装夹住圆弧面了?

网友:
想多了,一次装夹在立式上不可能完成。

网友:
需先加工一个基准面吧

网友:
3+1,我们单位就在用,自己做的旋转工装,固定旋转角度,加工4个面。

网友:
随便仿造四轴搞个旋转工装就可以了啊

网友:
先将毛坯面加工基准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2个法兰面1个和电机连接的子口面 还有个底座面  四个面需要加工

你说的都挺对的,我看到过一个视频 可以在立式三轴加工中心一次加工完成,就是不知道工装是什么样的。定位应该是某个毛坯面。这种工装其实也没什么难得 我认为。就是工装旋转角度还有毛坯相对要规矩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考虑装夹住圆弧面了?

泵体外形外弧面,还得有个定位的地方 是不是出水口法兰的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体外形外弧面,还得有个定位的地方 是不是出水口法兰的背面?

是应该有一个或人为加上一个定位点

网友:
要先加工一个定位基座面,再以基座面装夹设计旋转类工装

网友:
怎么都得先加工各基准面吧。然后加装个四轴。

网友:
装夹面,加工面。不能兼。上图四个加工面两两向对,保持垂直。一次装夹就只能夹毛坯面,才能腾出加工面来。
在三轴立式加工中心上用的这种夹具很少见。

网友:
加工这玩意也不用复杂工装啊!底面加工完,一次简单工装定位加工其余三个面。快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