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design library中成型工具forming tools问题

楼主(2022-04-08):
各位大神,遇到一个钣金模块的问题,就是电脑中form tools的图标消失了,原来如图所示

forming tools的图标没有了,变成了黄色的文件夹,然后里面的压头模型文件也不起作用了,请问如何恢复到之前的样子,万分感谢!

楼主:
现在如图所示

网友A:
选中右键,设置成成型工具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右键,设置成成型工具文件夹

非常感谢!!!!!!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