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轴测图旋转

楼主(2022-04-08):
工程图轴测图,能不能绕这Y轴旋转模型得到这样视图,Y轴始终在工程图里是竖直的

网友A:
轴测图定义看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测图定义看过没

我是想在工程图里搞个轴测图,观察方向不是固定的,但Y轴要竖直,手工旋转视图得到的Y轴会倾斜

网友B:
在零件里用ctrl+方向键调整视图,并保存视图方向。
到工程图里插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零件里用ctrl+方向键调整视图,并保存视图方向。
到工程图里插入即可。

这也做不到沿着每个轴旋转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零件里用ctrl+方向键调整视图,并保存视图方向。
到工程图里插入即可。

你看我这个是从轴测图发现旋转的,轴测图看不到两个面的开槽

手工旋转后,Y轴不是竖直放置,很不舒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我这个是从轴测图发现旋转的,轴测图看不到两个面的开槽

手工旋转后,Y轴不是竖直放置,很不舒服
...

鼠标旋转不精确啊。
所以让你用热键旋转,那个是固定方向、固定角度的。

网友C:
新建一个配置
中间部分拉伸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建一个配置
中间部分拉伸切除

为了出图这样搞岂不是太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旋转不精确啊。
所以让你用热键旋转,那个是固定方向、固定角度的。

热键也没有视图绕Y轴旋转的命令呀

网友:
用当前视图,才可以旋转。在加断裂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热键也没有视图绕Y轴旋转的命令呀

你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知道了,alt+鼠标左击Y轴,点击一次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今天用了一下2020,按鼠标滚轮三维转,就是绕Y轴,正是我要的效果而2018则乱七八糟的转,还是20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用了一下2020,按鼠标滚轮三维转,就是绕Y轴,正是我要的效果而2018则乱七八糟的转,还是20好

用热键,一次30还是15度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键,一次30还是15度来着

这个我试过,有局限性;按住鼠标滚轮就可以简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