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链接零件图的哪种属性啊?

楼主(2022-04-08):
以前标题栏是链接的零件和装配图的自定义属性,但是看到有些链接的是配置属性,按理来说应该是配置属性才合适。因为零件还有装配体有可能出现不同的配置,图号名称都不一样的。要是配置属性,要建立多个文件保存不同配置工程图吗?

网友A:
一般是有优先级的,配置属性优先于自定义属性。比如相同的项目如果自定义属性和配置属性都有填写,则引用配置属性。只有在此项配置属性为空时,才引用自定义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有优先级的,配置属性优先于自定义属性。比如相同的项目如果自定义属性和配置属性都有填写,则引用配 ...

我试了下,是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