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线基准问题

楼主(2022-04-08):
看到一个图纸,请教下大家,基准A怎么去测量?

网友:
用芯棒套住来测吗

网友:
阶梯轴的中心基准应该是以某一段外圆或者内圆的中心为基准,A基准这么标注感觉有问题

网友:
这一个μ的跳动,精度好高啊

网友:
这玩意好难

网友:
150直径的盘,圆跳动1谬,这是哪个小可爱画的图,这个价格不得吃撑了?

网友A:
现有图纸标注不全,没看出A基准指哪一段圆或孔的中心线,应该还有个剖视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有图纸标注不全,没看出A基准指哪一段圆或孔的中心线,应该还有个剖视图就好了。

国外产品选型手册的

网友:
这形位精度用啥加工才能保证呀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