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抓气缸

楼主(2022-04-08):
需要用三抓气缸佳琦直径不等的圆环,最重的大概6Kg左右,主要是外径和厚度不同,请教下,需要用三抓气缸去抓不同外径的圆环,有没有方法,在不做限位的情况下,可以随意抓取不同外径的圆环?就是抓紧了就停。
之前没用过,诚心请教

网友:
看你工件被抓住,会不会变形

网友:
外径范围是关键

网友:
在气路路边做文章,抓到东西,气路气压会从降低之后回升,可以在气路中设置灵敏度高的压力传感器。
或者在爪子上安装漫反射电眼,当爪和工件接触时,触发电眼停止,电眼和爪端的距离实测调节。还有距离传感器,具体不知道你的工件多大。

网友:
外径差异超过夹爪行程了肯定就不能只用一种治具了,可以把范围分成几段,分别做几套夹爪治具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手指只是 抓外圈  就按照 最小圈就可以了

比如 外径是50-120  气缸抓的直径从40-130即可

在用一个气压表 连接在气缸进气管 设置好气压压力也就是手指气缸最大加持力,保证抓大 抓小都不变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指只是 抓外圈  就按照 最小圈就可以了

 比如 外径是50-120  气缸抓的直径从40-130即可

有没有类似伺服电机力矩反馈一样气动传感器

网友(点评):
有气压表和缸径就知道了压力推算出夹持力了 虽然精度一般 但夹持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