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点点的量怎么加工?

楼主(2022-04-08):
这是轴承的滚子直径20mm,硬度挺高,需要切成一段一段的使用,还要在端面做出直径19mm(此处19mm没有粗糙度和精度要求,干掉1mm就行)、高度0.5~1.0mm的台阶,太短了,车床夹不住,且数量少,怎样能大概满足这种条件呢?

补充内容 (2022-4-10 16:05):
自己搞着玩的。利用现成的高硬度滚子截断车台阶,制作类似硬币那种周围带圈的纪念章模具。之前用Cr12MoV做,车,热,磨,有点麻烦,现在想试试这个,能不能偷懒,其他环节都试了,没问题,就差这个19的台阶

网友A:
你没说最终这个滚子多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最终这个滚子多长啊

目测长度40-45

网友:
线切割啊,切完了在上车床车一刀不就好了

网友B:
直接加工然后热处理吧,重新做还好做点,这点量上磨床也不合适。硬度又高还不好车

网友C:
一出二,两头倒角,中间车槽,然后线割。

网友(点评):
方案ok,现在压力给到刀具这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工然后热处理吧,重新做还好做点,这点量上磨床也不合适。硬度又高还不好车

胖侠,6楼工艺如何

网友:
有冲针研磨机专门干这个活

网友:
先线切割割断,然后数车上用人造金刚石刀具车端部19直径的台阶。

网友(点评):
大概就这个有一定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胖侠,6楼工艺如何

工艺没问题,但是第一他没给出长度尺寸,第二没给出具体硬度,第三我最搞不懂的地方,这台阶有啥用,那么浅还短公差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艺没问题,但是第一他没给出长度尺寸,第二没给出具体硬度,第三我最搞不懂的地方,这台阶有啥用,那么 ...

避位?

网友D:
区分产品定位?这个φ19干嘛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出二,两头倒角,中间车槽,然后线割。

台阶没有太大要求的话,按层主的方案:一出二,热前就把槽子车出来,热后精磨外圆之后再线切割就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区分产品定位?这个φ19干嘛用的呢?

可能是振动盘送料,区分头尾吧。

网友:
角磨机装切割片,装车床刀架上,卡盘夹住滚子,开干,再线切割

网友:
先加工直径20-端部倒角-按长度切槽-倒角-切断   如果量大的话去轴承厂定制

网友:
直接磨削呗

网友E:
轴承的滚柱,硬度至少在60以上。你们说用车床的直接干的,不考虑一下机床及刀具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的滚柱,硬度至少在60以上。你们说用车床的直接干的,不考虑一下机床及刀具的寿命?

一个师傅让我试试腐蚀,改天试试去

网友:
做不出来就外发!  外发找不到人做就@我

网友:
刀具是问题,轴承滚子HRC60

网友:
电火花试没?

网友:
人造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刀具

网友:
1,车,用钨钢刀或者可以车这么硬的刀片来慢慢车;
2,电脉冲,直接脉冲出这个台阶
。。。。。。

网友:
退火,车完重新淬火。轴承滚珠直接车的话,即便你刀具硬度够,硬度这么高的材料加工后也很难避免有细小裂纹吧,影响模具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