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增加光栅,如何巧妙把光栅隐藏起来

楼主(2022-04-08):
有个项目需要在电梯里面增加光栅,客户又要求还要有隐藏的功能,在电梯年检期间不得发现电梯有改造的迹象,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光栅尺寸1200*35*25

网友:
门加厚,各留一条缝,不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装光栅干啥?要装外面这个感觉不错

大侠这样搞,每楼都需要一对,成本爆了

网友(点评):
啊,这个,做个钣金遮挡一下,和电梯一样高。或者小点用螺丝,胶之类固定。除了这样没别的办法吧

网友:
坐等答案,除了删除,不知道有啥方法可以完全隐藏而不需要改动

网友:
电梯门自带光幕的。加光栅是干什么用?
要装的话只能装在2块前壁上,前壁的侧面是90mm宽度,开个长孔把光栅装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