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直线导轨两个滑块怎么计算载荷

楼主(2022-04-08):
在手册里看到的都是四个滑块的载荷计算,那两个滑块怎么计算呢?

网友A:
如果没有冲击没有弯矩,可以粗略除以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冲击没有弯矩,可以粗略除以二。

感谢大侠!我可能问题没有描述得清楚,就是我是两个导轨竖直安放,然后每个导轨上有一个滑块,受力情况和图中类似,受到一个竖直方向的力,然后计算载荷,这样每个滑块就会承受2个相反方向的载荷了。大侠可能理解成只有一个导轨,两个滑块了。

网友B:
找个品牌的 样品册  和选型软件   照着选啊  图形都直接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品牌的 样品册  和选型软件   照着选啊  图形都直接生成

好的,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