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这种颗粒工件如何柔性自动送料?

楼主(2022-04-08):
工件:生物质颗粒
上图是颗粒厂家的输送带。

实际使用中的自动送料是在钣金料斗中。
传统送料方式是螺杆送料机。如下图所示:

缺点是:硬碰硬,噪声大,颗粒会磨成粉;颗粒落入叶片和圆筒之间,叶片会大力切断,需要电机功率巨大。

考虑:一种比传统硬碰硬方式更柔性的送料方式,电机功率小,<10rpm,噪音小。

谢谢~

网友A:
皮带输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输送线~~~~~~···.

爬坡角太小了。配合料斗尺寸,皮带要加挡条。

网友(点评):
加个好友伯兄弟

网友B:
裙边颗粒输送机

网友(点评):
这种适合一种规格的产品,如果产品规格不同,要混料

网友:
水车式的供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裙边颗粒输送机

对,这就是3楼的意思,加裙边加挡板,一格一格输送。
图中这么一大格,不方便卸料1/N格(目的为了省料)。我需要问问,有没有小格的输送带。

楼主:
@LHCA2020 只有一种直径规格,但是有长有短,公差还挺大。

网友(点评):
对料的规格要求不大的话,就没事,要是客户对规格要求严格的话,就得考虑

网友(点评):
我觉得问题出在,螺旋叶片外径和管内径配合不严。

楼主:
这个方式值得考虑下,也能够实现从低处到高处的输送。

楼主:
传统方法就是这种绞龙提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输送线~~~~~~···.

现在都厉行节约,需要精细、慢速送料。

楼主:
@老狼_123 请教大侠,搞过这种生物颗粒的炉子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狼_123 请教大侠,搞过这种生物颗粒的炉子吗》谢谢!

散装料在提升到中间仓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大倾角皮带(就是上面发的那种带裙边的皮带),或者双料车上料系统(参考高炉上料), 中间仓到下边你现在采用的螺旋输送,可以改成振动给料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装料在提升到中间仓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大倾角皮带(就是上面发的那种带裙边的皮带),或者双料车上料系 ...

大侠,谢谢指点,图片上传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谢谢指点,图片上传失败了!

搜振动给料机就行了。

网友D:
用那种开槽的皮带怎么样?上方再加刮板,让火腿肠只能躺在槽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那种开槽的皮带怎么样?上方再加刮板,让火腿肠只能躺在槽里

我琢磨过这个,和大侠的思路异曲同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琢磨过这个,和大侠的思路异曲同工啊

我之前是见到过长条状物料(子弹)的柔性运输机构,不过现在找不到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是见到过长条状物料(子弹)的柔性运输机构,不过现在找不到视频了

子弹还真的没考虑过。我学习下

楼主(2023-01-12):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是见到过长条状物料(子弹)的柔性运输机构,不过现在找不到视频了

子弹没找到~~~

网友:
1. 气力输送机;
2. 管链输送机。
缺点都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推板式提升机应该挺适合 没有个具体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