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洗液浓度高了对产品质量有不利影响吗?

楼主(2022-04-09):
要求2-5%,实际10%,低了易生锈,但不知道高了是否有其它不利影响,

请教,清洗液浓度高了对产品质量有不利影响吗?

网友:
可以做实验吧

网友:
浓度高,干燥之后容易起斑,如果清洗之后还要高温处理,例如热处理的话,很容易形成深色斑点。另外,很容易污染后续工序的液体环境

网友:
楼主是选择了不合适的清洗剂,也有可能是垃圾产品。没见到工况,不敢判断。

稀释成5%的工作液,工件过液后静置,至少72小时表面不生锈或者腐蚀,否则,防锈应该是不合格。

增加浓度,意味着表面残留增加,不知道后续的工况,具体影响不好分析。

一般情况下,清洗至少两道,相对合理些。

一道清洗,一道漂洗,漂洗工作液中根据工况需要可以用清洗剂+防锈剂,也可以单用防锈剂稀释做工作液。

金属清洗液的工况,本人相对比较专业,楼主如果有需要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