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一下大神们

楼主(2022-04-09):
图里面两根直线导轨的跨距有1000左右,驱动动力不想放在中间
放在边上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两边滑块运动不同步啊?

网友:
如果无法放到中间驱动,感觉结构设计上有点儿不合适。。。

网友:
一边一根同步带,两根同步带保持同步就行

网友:
两边同步带,一根驱动轴连穿两带的轮,伺服连接驱动轴。

网友:
都用上同步带了,说明你的负载不是很大,只是不美观而已,对称加个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