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水冷如何防止漏水?

楼主(2022-04-09):
机器内部使用水冷,如何防止发生漏水,或者有什么方式即使漏水了也可以把漏的水能控制住而不损坏机器其他电子部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不用水冷。

(水冷可以参考各品牌水冷机箱)

网友:
纯水是不导电的

网友:
如果能把机器冷却的设计方案简图发一下,别人或许能更好的给出建议

网友:
内部走铜管,铜管两头露出机箱;

网友:
电脑(显卡、主板、CPU)水冷?激光器水冷?服务器水冷?充电桩水冷?
可以选择的方式很多,冷板、热管、相变、浸没。

网友:
一个事管道的材质,然后管道可以包一下一来保温二来防止漏水,电线统一拉到电箱线序整理好真的那个地方出了问题也好找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