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回转惯量的计算

楼主(2022-04-10):
如图示结构电机带动2个工装旋转运动所需惯量和转矩怎么计算。

1.电机连接的主动轮D1,从动轮D2      D21=3:1
2.电机带动2个工位工装旋转运动,单工位负载约1.5KG 。

请教各路高手,想学习学习~

补充内容 (2022-4-10 13:11):
就是参数不全的话,我只是想知道这个结构选电机的计算过程

楼主:
各位高手大神,欢迎指点~

网友A:
是这样的,首先确定机构的回转单元有几个,之后是质量轮的质量,转动惯量只与角速度平方有关和半径无关,你给的条件就不足,确定转动惯量之后选择电机,尽量选择功率相匹配的。转矩好像用不上,好的亲,看出你是个菜菜

网友B:
你机构这主动轮皮带包角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首先确定机构的回转单元有几个,之后是质量轮的质量,转动惯量只与角速度平方有关和半径无关,你 ...

对啊,电机选型方面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机构这主动轮皮带包角过小

包角还好,有4个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机构这主动轮皮带包角过小

这个包角,肯定转不起来

网友:
4个齿,叫“还好”?

楼主:
这个结构已经做出来再使用,只是会出现失步的情况,所以再考虑是不是电机惯量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4个齿的包角不失步才怪,从图上看,能转起来就已经很神奇了

网友(2022-07-02):
你这个负载轻,而且负载的中心跟旋转中心基本也重合,不需要太大的惯量和转矩,应该不是转矩和惯量的问题。步进失步的原因比较多,具体得看是启动失步、停止失步还是正常工作中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