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交流电机降压运行,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04-10):
我们现在用的离心风机,是靠可控硅降压调整风量,220V的一直这么用,风量和噪音都在行标要求内,现在匹配110V的风机,也用降压调速,风量调好后,额定8A的电流,万用表测量10A,噪音也大。现在试用的110V风机跟220V的额定风量差不多,实际所需风量不到额定风量的2/3,是不是选110V风机的时候可以选额定风量小一些的,这样需要降的电压数小,电流也不会太大,相应电机噪音也会小?再梳理一下表述方式,我们的产品,国内220V 50HZ ,现在是成熟产品, 国外有些国家是110V 60HZ,对我们的产品也有需求 ,涉及到电方面的配件就得按照110V进行匹配,其他110V配件都选好了,唯独风机,220V风机的控制方式是通过可控硅降压调整风量,现在按照220V风机风压风量曲线选的110V风机,也通过可控硅降压调整风量,噪音大,超过验收标准。

网友A:
110V的风机也通过可控硅接在220VAC上使用?

网友:
电压合适时允许用可控硅调速。但可控硅降压不可以用在电机上使用。电压有效值虽然降下来了,但峰值电压会使电机磁饱和,造成电机工作异常。
靠谱的方式是:变压器变压器降压后再用可控硅调速。

网友(点评):
你好,是整机外接110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的风机也通过可控硅接在220VAC上使用?

可能没讲清楚,接110V风机,是整个机器接110V电压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没讲清楚,接110V风机,是整个机器接110V电压电源。

这样的话,理论上出力会是原来的四分之一。不超过这个功率没事,超过了转差率会上升,电流也会变大。

建议还是增加个变压器,110/220绕组颠倒一下,升压

网友B:
我理解楼主原来是220v电源接220v电机,现在是110v电源接110v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楼主原来是220v电源接220v电机,现在是110v电源接110v电机?

那当然是尽量选额定流量略大于需要流量的规格。
不过你这种调速方式只可用在不正规的场合。正常可以用进口风门来调节啊。实在要这么做,可以选稍高档点的过零触发的。

网友:
什么类型的电机?感应电机不可以这样用,漫升肯定过不了。其实重新绕个110V/60HZ的电机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