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形砂轮基体公差

楼主(2022-04-10):
诸位前辈们好,最近要重新使用一个已经毕业的师兄之前针对我们教研室机床设计的杯型砂轮,在师兄的论文里有砂轮基体的基本尺寸,但是我却对砂轮基体的加工工艺没有头绪,不清楚它的这些同轴度、圆度的公差如何来取,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参考书籍,不知道社区里的前辈们有无资料,或者可以指导一下的,晚辈感激不尽

网友A:
就照机械公差给呗,是磨啥东西用的,这个要考虑本身的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照机械公差给呗,是磨啥东西用的,这个要考虑本身的精度要求

前辈,我考虑的是,不应该根据砂轮转动的速度来判断它的同轴度要求吗?毕竟要是同轴度不高,转速很高的情况下,不仅是砂轮的加工精度,恐怕能否上机床都是问题(不知道这种考量对不对,,也没有专门的书籍来参考)当然,工件的精度要求肯定也会对砂轮的基体加工要求有限制作用

网友(点评):
我不是前辈呀,只是看过磨床。做个工具精度得比被加工的要高一级才行。

网友(点评):
不管同轴度怎样,实际起作用的是也只是一点(铣床工作其实就是如此)

网友:
砂轮的精度应该不需要太高的,实际砂轮也不是每一点都都是接触到加工面的,猜想按照磨床砂轮的精度就可以了

网友B:
砂轮自身精度肯定不高。。。。不然还需要打砂轮干什么?
用金钢石笔头一打,砂轮外圆就妥妥地和旋转轴心同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自身精度肯定不高。。。。不然还需要打砂轮干什么?
用金钢石笔头一打,砂轮外圆就妥妥地和旋转轴心同 ...

感谢前辈,光想着基体的同轴度会不会引起高转速下的问题了,但是忘了磨粒的事情,,而且还有调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