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15)—冲击力

楼主(2022-04-10):
最近要用个气动敲击锤,了解了几家产品发现几个问题。
1.其中一项重要参数冲击力,有厂家用kgm/sec有些用N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单位,从下面图上看还有个激振力,单位是牛.米。
2.kgm/sec这个单位看这就是个动量的单位,30kgm/sec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30kg的重物以每秒1米的速度产生的撞击。
3.这类冲击力怎么从冲量、动量去定义。
4.10 磅的大锤常人双手抡起垂直砸下能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5.据说泰森一拳能达到800公斤,这个800公斤指的是什么?

网友A:
我的理解,讨论下:如果按一秒来算的话,确实MV=Ft,当t=1的时候,MV的单位可以等价于F的单位N,至于冲击力应该是按动量守恒去算冲击力。一般冲击力作用时间都很短。另外那个激振力是牛米,有点不懂,希望专业的坛友能指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讨论下:如果按一秒来算的话,确实MV=Ft,当t=1的时候,MV的单位可以等价于F的单位N,至于冲击力 ...

如果这样算的话,前面的最大我只找到了30kgm/s的而后者却有67000N的,关键是两个外形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算的话,前面的最大我只找到了30kgm/s的而后者却有67000N的,关键是两个外形差不多。

后图比前图单次耗气量多好多倍。内部的磁力肯定也是好多倍。所以最后冲击大很多。虽然外形差不多,但工作场合应该不一样。感觉可以问问厂家,毕竟人家专业的

网友:
关于冲击力的计算一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动量定理大家都知道,Ft=mv,m和v一般都知道,但是这个冲击时间t怎么确定?应该是和材料特性有关,但是什么样的关系,找不到依据。偶尔在设计中遇到此类问题,现在基本是借助Solidworks Motion模块模拟分析一下,要求严格的只能通过实验确定了。

网友:
感觉第二个 技术性能参数 项比较靠谱 有冲击力有频率有气流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算的话,前面的最大我只找到了30kgm/s的而后者却有67000N的,关键是两个外形差不多。

30kgm/s指的是冲量大小,就如果假设质量为30kg,冲击作用时间0.02s,末速度为35m/s,末动量-初动量=冲量,方向向下为正方向,0-30*35=F*0.02,得到F=-52500N,就大概与67000N差不多

网友(2022-08-04):
引用 网友B:
后图比前图单次耗气量多好多倍。内部的磁力肯定也是好多倍。所以最后冲击大很多。虽然外形差不多,但工作 ...

同工况下,振荡器耗气比气锤高不少,但振荡器胜在小巧,声音沉闷,适合食药品行业。

网友(2022-09-26):
引用 网友C:
30kgm/s指的是冲量大小,就如果假设质量为30kg,冲击作用时间0.02s,末速度为35m/s,末动量-初动量=冲量 ...

这0.02s是神之一手就出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