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滑台

楼主(2022-04-10):
大佬们,定位精度5微米左右的十字滑台,想用丝杠模组实现,有推荐的厂家吗?

网友A:
定位精度0.005,这个要求是真要达到,还是吹牛B,真要达到,应该很难,第一你无法买到定位精度0.005的丝杆,现在机床用的C3丝杆,精度是300/0.008,达不到要求,
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不是同一个事,一般C3丝杆在装配好的情况下,能达到重复定位精度0.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0.005,这个要求是真要达到,还是吹牛B,真要达到,应该很难,第一你无法买到定位精度0.005的丝杆 ...

大佬,是真要达到,但是看了上银和THK的模组,定位精度最高才20微米,更高精度的丝杠是没有还是买不到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是真要达到,但是看了上银和THK的模组,定位精度最高才20微米,更高精度的丝杠是没有还是买不到呢 ...

C3精度的丝杠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是真要达到,但是看了上银和THK的模组,定位精度最高才20微米,更高精度的丝杠是没有还是买不到呢 ...

你要分清重复定位精度和定位精度,这样说吧,丝杆精度300/1,但他重复定位也有可能达到0.05,定位精度是绝对精度,

网友B:
这位兄弟请补充下参数,比如所需行程、最大负载,速度,最大启动加速度等,还有重要的是能接受的价格范围;实在达不到,大家集思广益,还可以考虑直线电机等等,不一定非得丝杆传动对吧(参数不说全,就是耍流氓,下次记得表达尽可能清楚哦)

网友:
自己做不推荐,买成品倒是可以买到带光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分清重复定位精度和定位精度,这样说吧,丝杆精度300/1,但他重复定位也有可能达到0.05,定位精度是 ...

我知道重复定位精度和绝对定位精度,选型是要看绝对定位精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弟请补充下参数,比如所需行程、最大负载,速度,最大启动加速度等,还有重要的是能接受的价格范围; ...

行程200mm,最大负载要大于10kg,速度3.6m/min

网友:
加上光栅,用直线电机也可以,就是贵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重复定位精度和绝对定位精度,选型是要看绝对定位精度的吧

绝对精度0.005哪就放弃吧,不说你的滑台,你就是买个光栅,绝对精度0.005的市场都难买到,通用的都是0.02以上绝 对精度,你能买到的卡尺,误差都是0.02以上,这个可以放弃吧,实际上你也没必要在意,对于绝对精度0.005的测量,都没有几个能搞定,现在能对绝对精度0.005等 级测量的设备都过35W,对于高精度可能你停在学校,书上,抖音,现实中太难了,
你可以把现有的数控机床,国内顶尖的,北京精雕,他的滑台都达不到绝对精度0.005,国标中,能到0.012算合格,现实中能达到国标的又有几家厂,小厂可以说没有一家能达到,0.012和0.005差几个等 级,对精度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lz这么高的精度,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C:
看这一串说的,有那么难么。丝杠模组贴一条光栅做全闭环,然后再用激光干涉仪打补偿表就可以了。我们公司之前直线电机的平台可以做到定位精度1u,重复精度0.5u

网友D:
这是一条THK的C2级丝杠
目前的行情是6个月交期,大概3000元上下,行程仅有80mm。
当然一套滑台精度的关键不光是在于丝杠,但咱们单说这个丝杠,可能很多方案就无法接收这个价格和交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0.005,这个要求是真要达到,还是吹牛B,真要达到,应该很难,第一你无法买到定位精度0.005的丝杆 ...

只要钱给到位,啥都可以做

网友(点评):
如果国内有厂商能生产2纳米的光刻机,华为应该愿意用同等重量的黄金作为交换,如果你能提供技术,估计不少于100人的特种兵保护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这一串说的,有那么难么。丝杠模组贴一条光栅做全闭环,然后再用激光干涉仪打补偿表就可以了。我们公司之 ...

不说长度,光说精度,
那如果只有10毫米的长度,0.01谬都能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精度0.005哪就放弃吧,不说你的滑台,你就是买个光栅,绝对精度0.005的市场都难买到,通用的都是0.02 ...

你说到北京精雕
我现在的厂就用的,一台一百五十多万
幅面600*800
精度0.005,工件小一点,可以加工到0.001,一般0.002都可以。
这是我问的负责加工的师傅说的。
现在主要加工本厂的振动盘盘面,不接外单。两台机还忙不过来。

网友(点评):
不错,哪家的机器,我问一下,看厂家工程师会不会打死我,0.001有单 位吗,你不要跟我说师傅是农村来的,以丈计单位,公分当公差,这坛里的都是机械,机械规定没有标单位以MM计,北京精度,一般只保证0.01-0.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条THK的C2级丝杠
目前的行情是6个月交期,大概3000元上下,行程仅有80mm。
当然一套滑台精度的关 ...

这个事看怎么看,真要达到很难,定位精度0.005,不是说丝杆能达到就行,还要导轨,丝杆固定座,,所有的配件要达到0.002精度才能保证0.005定位精度,
当然也可以找淘宝,比如这家做3D打印的,一般3D打印这个行业,精度最少是0.001,
还有更牛B的,用的2块一米的三角丝杆的,号称0.00003精度,
这家皮带传动都能到0.001,相信给他点钱,让他用丝杆,0.00001应该能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说长度,光说精度,
那如果只有10毫米的长度,0.01谬都能做出来

X300mm,Y4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