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加工

楼主(2022-04-10):
TU1 纯铜加工 材料韧性极强 车外圆轴 1刀2毫米 根据本人经验普通机床想断削不太可能

现在用YG6手磨刀 感觉还不够耐磨 油石擦亮后只能坚持2小时

用YG8 感觉刀尖容易磨损更快

请问各位大神 用 什么硬质合金 理想  能做个一天不用管的那种

网友:
用铝涂层刀具,很好加工,

网友:
YG3(中晶粒合金,在YG类合金中耐磨性仅次于YG3X、YG6,能使用较高的切削速度,对冲击与振动比较敏感;适于铸铁、有色金属、非金属材料的连续切削的(不是用于断续车削、和余量不均匀车削)精车、半精车)或YG3X(细晶粒合金,在YG类合金中耐磨性是最好的一种,但冲击韧度较差;适于铸铁、有色金属 的精车、精镗等,也可用于合金钢、淬硬钢及钨的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