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加工

楼主(2022-04-11):
求助各位,钕铁硼磁铁怎么加工?要在一个厚度10的磁铁中间穿一个直径5毫米的孔,用什么方法能实现?用电火花试过不行,钻孔磁铁直接崩裂了。

网友:
线切割钻孔都可以,钻孔要求主轴好,最好是数控设备

网友(点评):
楼主说已经试过了,不行

网友:
建议定制,又不贵。

网友A:
用玉石加工的金钢石管钻就可

网友B:
铣床就能弄..就是有点废师傅.废料.技术不过关切没耐心的基本上搞不了.大批量的建议定制..3.5个 可以叫厂内师傅 尝试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玉石加工的金钢石管钻就可

我试试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床就能弄..就是有点废师傅.废料.技术不过关切没耐心的基本上搞不了.大批量的建议定制..3.5个 可以叫厂内 ...

没几个,用量很小。

网友:
找找看,说不定有合适的磁铁呢

网友:
穿丝线割?找厂家问问

网友C:
磁铁定制就可以了
粉末成型烧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铁定制就可以了
粉末成型烧结的

主要是用量太少,就几块,人家都不给做,或者要价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量太少,就几块,人家都不给做,或者要价很高。

那就只能选择可以提供的磁铁来使用了

网友:
淘宝大把

网友:
用打孔机器,配需要打孔大小的铣刀,这样是最保险不会孔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