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机构动图的还原

楼主(2022-04-11):
如图一个小机构,想把它模拟出来。两个轮子往相反方向转动。
如果是两个轮子在水平的话,在草图中能模拟出来。
但是如果像动图一样不水平的话没有思路,这个问题想了挺久了,希望各位大神赐教。看看有没有什么理论公式来支撑这样的运动。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四杆机构,一般都是作图法做,公式计算的话,有点复杂,你翻翻机械原理课本,上面有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杆机构,一般都是作图法做,公式计算的话,有点复杂,你翻翻机械原理课本,上面有公式

好的,谢谢你

楼主:
或者说这种反平行四边形机构怎样确定起始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