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非标大神,这种结构如何实现?

楼主(2022-04-11):
机构

机构

通过宵一个手柄或输入,实现四个杆子同时外扩或内缩,谢谢。

网友:
我想到的是雨伞

网友:
SMC的夹爪气缸,参考一下;也可以用雄克的夹爪气缸;要不就是用连杆电机控制X和Y方向!

网友:
直接就想到车床夹头

网友:
能不能通过同步带的方式绕出来呢,绕出来一个十字形的

网友:
用楔块加弹簧应该是最稳的

网友:
四爪卡盘?

网友:
这种机构

网友:
四抓卡盘,在卡抓上装四个块,完美

网友:
我也想到四爪卡盘

网友:
这个很容易的.关键是你要达到的具体效果.. 上下和左右的走位距离是固定还是随时需要调整.走位的精度要求.

网友A:
四爪机械手、四爪卡盘‘、虹膜机构。。。。闭着眼睛都能数出七八个,画个简图?你师傅奉行敲黑板画重点?基本结构耶,你老师傅没讲过?

网友:
直说你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爪机械手、四爪卡盘‘、虹膜机构。。。。闭着眼睛都能数出七八个,画个简图?你师傅奉行敲黑板画重点?基 ...

只能在平面空间。

楼主:
做一个四开门

网友:
油缸,气缸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在平面空间。

?,学历太低了理解不了。平面空间?平面有空间么?合着你这四扇门是虚拟的,没有厚度?这样吧,平面的。涡旋线呐。平面齿轮有厚度的,不能用哈。你家老师傅不应该敲黑板,应该敲你。

网友B:
楔形块加弹簧,搞治具的很常用这种结构,手机或者平板的夹紧定位很多这种结构

网友:
用左右旋丝杆,中间套伞齿轮。实现一个手柄,两侧同时居中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楔形块加弹簧,搞治具的很常用这种结构,手机或者平板的夹紧定位很多这种结构

多谢,目前采用的是弹簧顶,口缩进,两个摇杆加楔形实现口扩大,想改进成一个操作实现。

楼主:
多谢各位的建议,只是想借鉴下不同行业的实现方式。不是非标,自动化,模具,机床等行业。

网友(点评):
大哥你能把需求说的详细些吗?开局一张图其他全靠猜!

网友:
卡盘结构

网友C:
一个杆带动4个曲柄滑块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杆带动4个曲柄滑块应该可以吧

你画个图可以试试

网友:
你的行程多大,负载多重,速度多快?

啥都没交代

网友(点评):
还有预算多少

网友:
圆锥从中间往上顶,四个块水平运动,圆锥体上下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画个图可以试试

这样

网友:
向内需设极限位,否则相碰。

网友:
这推杆搞成空心的,否则就直接堵门了。

网友:
断续的凸轮

网友:
这是啥意思?

网友:
每个摆动轴上再加其他的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