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保证模块的横平竖直

楼主(2022-04-11):
设备中怎么能保证模块的横平竖直   不会倾斜? 新手,求解释

楼主:
就是说我设计过程中搭建起来的模块怎么保证它横平竖直,是加定位销就可以保证吗?

网友:
模块是指工件还是机械组件?有精度要求没?如果精度要求高,是否未动态调整?动态的化上个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设计过程中搭建起来的模块怎么保证它横平竖直,是加定位销就可以保证吗?

万一定位销打歪了怎么办?

网友:
你跟加工的说:我就要这玩意儿垂直.做不到我就做你隔壁老王。⊥▱

网友:
一个是加工误差,这个需要你在设计中考虑,比如垂直度,平行度,平面度,另一个是装配误差,需要在设计中设计装配的定位基准,比如定位孔,定位凸台等等,不可能绝对的横平竖直的,只能尽量提高精度减少这些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