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拍22-便宜没好货

楼主(2022-04-11):
    有一批活需要用到一款浮封环,算是工程机械上的关键密封了,返修率较高,采购询价了几家,同型号价格差距较大,最后决定挑选两款买两件回来看看质量,单看包装我会觉得后者更注重质量,优劣立判。

网友:
老板都是需要利润的哟,

网友:
关键件还是需要考虑质量,否则售后成本太大了

网友:
劣币驱逐良币都是这样玩的,又不是不能用,能省一毛是一毛,做的好客户也不定认可

网友:
中国买东西,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在淘宝买过转动滚筒,就是中间轴是镀铬棒,两边家轴承,最外边一个铁皮包着的滚筒,佛山的一家淘宝商做的,十二块的样子一根,但是长度最长的三百多长,直径二十的样子,等东西回来,我就火大了,中间应该用镀铬棒,结果人家用的碳钢铁丝,使用起来轴承不再中心,就直接卡死不转。关键我当时签采购单,技术部分没备注镀铬棒,我以为都是镀铬棒,淘宝买东西真的得提前问好。不然钱花了,事情还没办好。

网友A:
买牌子货买贵点的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哪个便宜就用哪个,老板眼里只有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牌子货买贵点的

小心套牌

网友:
货比三家

网友:
单看包装后者更注重包装质量,
东西质量用过再确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