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和3D打印有啥区别?

楼主(2022-04-11):
CNC加工和3D打印有啥区别?做个模型的外壳的话

网友:
CNC是做减法,减材,3D是做增材,本质上就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这个我觉得 你先百度下概念 然后选择合适你的工艺 是机加工还是3D打印

网友(点评):
懒就一个字呗

网友:
大佬为啥还问这种问题

网友:
模型的外壳什么形状发出来看看

网友:
3D打印比较便宜,货期快。针对手板。

网友A:
综合楼上观点。
1.一个是增材,一个是减材。
2.打印速度快,适合做手板。
3.对于复杂曲面,打印可以,但是CNC,可能要五轴机,或者三轴,四轴要多加夹具。
4.打印价格低,以材料重量算价格。但是CNC贵。
5.其他,还没想到的。欢迎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综合楼上观点。
1.一个是增材,一个是减材。
2.打印速度快,适合做手板。

总结比较到位

网友:
七楼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