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跟铣床哪个好加工

楼主(2022-04-11):
该铝件厚40多,现在有一边需要由原来的228.5修成228.1+0.06

这个位置用铣床好修么?铣床师傅反映从左边分中之后拉过来数会变大,要CNC搞比较准。

由于我自己很少玩铣床,所以不太清楚,请教一下这个用CNC好还是铣床好?用铣床是不是分中后拉回来数据会变无法保证精度?

网友A:
正6丝去除量0.4,铣床好做呀,就是厚度有点厚了。而且这个活貌似不需要分中呀。做好限位,直接装夹开干,两刀的事情,想快一刀搞定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6丝去除量0.4,铣床好做呀,就是厚度有点厚了。而且这个活貌似不需要分中呀。做好限位,直接装夹开干,两 ...

那可能我被铣床师傅忽悠了

网友B:
CNC好加工,两头铣,20秒一件,

网友:
返修件,铣床好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NC好加工,两头铣,20秒一件,

他这是单头铣,做好定位,对个刀然后先去掉个0.3拿下来量下看看,尺寸差多少就进多少。感觉很好做,当初这样的活我们领导给我们算工时就是2分钟一件。(铣床基本一天8个半小时的班要赚到15个小时的工时,不然工资就会很低)

网友:
用CNC,感觉精度能好一些

网友:
铝件硬度不高的,做好定位,夹具夹好,CNC就能做。

网友:
普通铣跟数控铣是一样的,关键看你量哇,三两件难道用数控铣?两三千件用普铣?

网友:
工艺都一样,左边做个定位,中间用虎钳一夹,对刀后铣右边端面就好了吖,三两件普铣就搞了,两三千件难道也用手去慢慢摇咩

网友:
0.06CNC有空情况下建意CNC加工,效率高

网友:
都能加工的情况下不是要考虑成本么?哪个便宜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