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做可靠性测试的关键件,有没有必要做疲劳分析?

楼主(2022-04-11):
对于做可靠性测试的关键件,有没有必要做疲劳分析?谢谢!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都是其次,主要说的是你的说法有问题,应该是可靠性测试中,疲劳测试在哪一环节。

网友:
疲劳测试,不大好整,主要是得有S N曲线

网友:
掉下来要出人命的设备要做

网友(2023-01-10):
要不要疲劳测试不就应该在展开测试前就明确的,既然已经确定关键件了,那故障模式肯定也清楚了,根据故障模式来相应的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