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公式该怎么理解 有点混乱

楼主(2022-04-11):
4 是齿轮带动负载的最大扭矩吗
1 是齿轮传递的扭矩吗

网友A:
第一个F应该是指分度圆上切向力的大小,这个力与半径的乘积就是力矩,这本身就是力矩的定义,哪里难理解?
第二个应该是电机(更准确说是减速机上)直连齿轮的驱动扭矩,也就是电机(减速机)输出扭矩,电机额定输出扭矩的计算公式为,T电机=9550*(P/n),P为电机额定功率,单位kW,,n为额定转速,单位n/min.,T电机的单位N*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F应该是指分度圆上切向力的大小,这个力与半径的乘积就是力矩,这本身就是力矩的定义,哪里难理解?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