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求转动惯量求助篇

楼主(2022-04-11):
我不知道怎么算一根轴上两个齿轮的转动惯量,可参考图上的2号轴,具体案例如下pdf,画横线的地方能有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计算过程吗?跪求了。

补充内容 (2022-4-12 11:10):
兄弟们,原文档在这
https://wenku.baidu.com/view/146 ... 75f46527d3a7e3.html

网友A:
先把把惯量的公式弄清楚

  齿轮啮合惯量计算 先求主动齿轮 从动齿轮和主动齿轮之比是 惯量比的平方

你先看一下 理论力学 惯量公式 和推演的基本公式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把惯量的公式弄清楚

  齿轮啮合惯量计算 先求主动齿轮 从动齿轮和主动齿轮之比是 惯量比的平方

你好!谢谢你的回帖。想冒昧追问一下,就是说2号轴的从动轮的转动惯量需要根据惯量比求得吗?我N0.1小齿轮根据下图的公式求得,密度取得7800,不知道这么算是不是正确的,希望得到你的指点

网友:
你可以把内容帖出来,下载还要扣分。我算的左边三个分别是5.88E-05,0.0145,0.0147,供你参考。